面试题

楼主(2012-10-24):
如题某世界知名IT企业面试题:
一个表N行,M列,每个表格中存放一个字母,每个字母可以与相邻(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的字母组合,按照组合的顺序组成一个单词,当然选过字母的表格是不能再选择的,单词包含的字母也不限制。
如果是否能组成单词我用函数isword()表示的话,求这个表中可以组成多少个单词。
其本质就是在一个表中画一条有方向的线,如果这条线穿过的表格内容,按照线方向排序的话可以组成单词,那么就是成功的,那么就累积这个成功的次数,这个成功的次数也就是组成单词的个数

网友A:
深度优先搜索吧

网友B:
广度优先搜索,
维护一个队列,分别对八个方向的单词进行试探。
不过复杂度貌似有点高,楼主说的画线没明白,估计我理解错题意了,是任意方向都可以组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