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面试题

楼主(2012-10-24):
(无正文)

网友A:
腾讯的面试试题难度不大啊

网友B:
时间限制是多少分钟?

网友C:
这个不难实现,试一下下面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str(char *pstr)
{
    int nstr[26];
    for(int i = 0; i < 26; ++i)
        nstr[i] = 0;
    int n = strlen(pstr);
    for(int i = 0; i < n; ++i)
        ++nstr[pstr[i] - 'a'];
    for(int i = 0; i < n; ++i)
    {
        if(nstr[pstr[i] - 'a'])
        {
            printf("%c",pstr[i]);
            nstr[pstr[i] - 'a'] = 0;
        }
    }
    printf("\n");
}

int main()
{
    str("abadegb");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