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泄露问题

楼主(2012-10-24):
DWORD AddOne(pKmInfo pobj,LISTInfo *List)
{
pKmInfo pitem;
pitem=(pKmInfo)malloc(sizeof(KmInfo));
memcpy(pitem,pobj,sizeof(KmInfo));
IAdd(pitem,(List));
return 0;
}

上述代码是把pobj中的内容写入链表里,如果调用这个会导致内存泄露,但是如果我在return前加free(pitem)会导致链表里面没有内容,要怎么做呢?

网友A:
需要在释放链表时,对链表中保存pitem的指针做free操作

网友B:
不太懂这个问题的,先顶一下的啦

网友C:
顶啦,等待高手吧

网友D:
顶,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E:
不会,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