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复位问题

楼主(2012-10-24):
我在使用MSP430F149时,发现在电烙铁插拔时会出现复位或死机现象,交流供电有emi滤波,直流电源都有滤波。将程序精简到最小,发现问题还有。示波器观察复位脚的信号,在复位时无变化。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措施处理这个问题吗? 已经困扰好多天了。都想换单片机了。

网友A:
电烙铁插拔对单片机有影响   应该不是单片机本身的问题    你采购单片机时尽量选择质量有保证的商家   还有就是处理好电磁干扰问题    看一看供电电源是否可靠   滤波是否可靠  在使用中示波器未出现复位信号   应该不是看门狗误动作的问题   你仔细选择单片机的质量   呵呵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和关注,问题已经找到,我的系统DVcc  AVcc单独供电,DGND AGND没有连接在一起,连接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