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22/RS485通信

楼主(2012-10-24):
两台设备使用RS422接口通信 (不是PC机),一问一答方式,数据量较小,100-300Byte,现在想抓取RS422上传输的数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本来自己想要使用一个RS422设备带2台RS422从设备的方式(一台为设备B,一台为PC机上的RS422接口),但是这么接发现RS422就无法工作了,难道是因为我电脑上的RS422接口没有打开?

实在不行的话不知道使用逻辑分析仪能抓到数据不?

楼主:
本来自己想要使用一个RS422设备带2台RS422从设备的方式(一台为设备B,一台为PC机上的RS422接口),但是这么接发现RS422就无法工作了,难道是因为我电脑上的RS422接口没有打开?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不知道使用逻辑分析仪能抓到数据不?

网友A:
你的电脑上应该是RS232接口。物理层上是RS232电平。
一般电脑是没有RS422硬件接口的。
除非是工控机主板。

RS422与RS232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全双工;只不过,RS422是平衡差分信号,RS232是非平衡信号,这个跟RS485不同。RS485是半双工的。

想要接收监控RS422信号,你需要买一个RS422/RS232转换器;
挂在数据上,监听。匹配电阻要off掉。
当然要同时监听收发,就要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谢谢了,你这条建议很有帮助。

匹配电阻可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是搞软件的,硬件还要请教别人。

我的PC机上接的是一个232-422的接口,打算买个4口的422 MOXA卡

网友B:
接入其它422节点注意节点的类型应为终端类而非主机类,否则会“咬死”总线电平,另外就是要正确接线。

网友C:
是不是RS232接口?

楼主:
6# chunyang 你好啊, 我就是要再加一个节点, 你说的终端类和主机类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发送线和接收线的区别吗?

网友D:
不就是监控数据吗, 由于 422 是全双工的.
比较可靠的方法是, 接两个接收电路, 用两个串口分别监控一路, 然后上位机按时间合并或者怎么处理都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