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05-64 读写IAP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2-10-24):
1、MA805 读写0Xf000地址的IAP数据不正常
2、接着读IAPLIB,发现是0xf1,不是应该为0xf0吗?
3、然后先写IAPLIB = 0xf0,再读,还是0xf1,为什么呢?是不是要延时呢?

网友A:
回复LZ的问题
1. MA805-64的出厂默认IAP地址为0xF000~0xF900,所以读写数据在0xF000应该没有问题
2. 由于芯片特性,读取到IAPLB为0xf1是正常的,请忽略掉Bit0 的1
3. 也因为芯片特性,重写IAPLB0=0xf0,读到的IAPLB还是会为0xf1
读写IAP 0xf000数据不正常,请注意ISPCR使能是否设定为0x80。

楼主:
有的,相同代码在mpc89e52 和mpc89e58中都是正常的,除了地址改成0xf000难道还有其他要改的吗?

楼主:
另外,是不是读到0XF1就按0XF1做IAP起始地址呢?说明书上说,这个不应该为奇数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MA805的差异,LAPLB读到位0的1无法改变,因此请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