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22/RS485通信

楼主(2012-10-24):
两台设备使用RS422接口通信 (不是PC机),一问一答方式,数据量较小,100-300Byte,现在想抓取RS422上传输的数据,前提是不影响现有的2台设备通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本来自己想要使用一个RS422设备带2台RS422从设备的方式(一台为设备B,一台为PC机上的RS422接口),但是这么接发现RS422就无法工作了,难道是因为我电脑上的RS422接口没有打开?

实在不行的话不知道使用逻辑分析仪能抓到数据不?

网友A:
直接找到 RX TX 示波器搭上,截取波形,自己分析
你的PC还有422接口?难道我ou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RS422的MOXA卡 ^_^。

示波器方便观察差分信号吗?

有什么办法能把数据存到电脑上吗?

谢谢啦

网友B:
只接RX和GND 不要接TX。

网友C:
我这里有zywyn 的232/485的串口IC,需要资料的话 发邮件给我了。longqi2010@163.com

网友D:
找一个422/485转成232的转换小板,然后接到PC机直接看数据或保存。电子城或淘宝都有。

楼主:
5# longqi2010 我需要的量不多,还是直接用转接卡好了

网友E:
如果你的设备上的422接口是双端口的话就可以从另一个422接口引出线用422转232设备连到电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