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翻转

楼主(2012-10-24):
SCH中,选中一个元件,使用X、Y左右或上下翻转----这是正确的(不会出问题)
PCB中,对一元件选中,使用X、Y左右或上下翻转就会出现问题。所以PCB不可使用X、Y进行翻转。

网友A:
那属于镜像翻转  你注意看元件的丝印有没有镜像翻转就知道了
旋转用空格键就可以了
元件层切换用L键

如果确认翻转不了  可以查看一下快捷键设置

网友B:
恭喜楼主发现了这个惊天大秘密…

网友C:
是的, 通常在pcb中使用翻转后, 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D:
是啊,pcb镜像会出问题

网友E:
不要浮躁,脚踏实地

网友F:
其实PCB中的镜像翻转还是有用的,只要你知道他会出什么问题就行了,稍微改改就好了。

楼主:
就是不允许在同一层里翻转,镜像是元件由一层到另一层移动,不会出问题,快捷键是L。

网友G:
以前同事画板子不知道为啥翻转了一下,整流桥就不能用了:lol

网友H:
翻转:
DXP是空格。
Cadence是Ctrl+R

网友I:
翻转:
DXP是空格。
Cadence是Ctrl+R
引用 网友H:

推荐一本信号完整性的书呗~

网友J:
AD软件我用MI快捷键翻转

网友K:
PCB下,V+B 翻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L(2013-04-11):
引用 网友J:
AD软件我用MI快捷键翻转

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