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12-10-24):
请问图中的R23究竟起什么作用呀 可以不要吗 谢谢

网友A:
R23,用作平衡电阻,可以不要,保留会更好

网友B:
可以不要,留着也无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平衡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它的大小对电路影响怎么样??谢谢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平衡电阻是用来平衡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子的失调电流的,使得两个端子的电压平衡。不过现在的CMOS运放工艺都已经做的很好,即使 不加也没多大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虽然没有看出来,但我想有这个概念就行了。去查查书看看

网友C:
同意二楼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R23,用作平衡电阻” ?平恒什么?什么参数与另一个参数需要平衡?
怀疑平衡电阻的说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平衡电阻是用来平衡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子的失调电流的,使得两个端子的电压平衡。”——不过现在的R23显然不是用来平衡两个输入端子的失调电流的。

楼主:
我查到的结果也是和LS的一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