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keil 不是用的标准 C

楼主:
我用 C编译器 和 keil 做 同样的事 !!结果 居然不一样!!让我 程 跑错了!!

这是C编译器 写的程序

这是结果

下来 是 keil

结果 78 56 34 12 和 C 编译器 相反 ! 头疼呀!!

这是 是一个 芯片 的 写出 数据 ! 必须 先 从 MSB 到 LSB 写出!

结果 芯片 总是 不是 我想的那样 得到 真确 的结果!!
不知道 谁 遇到这种 结果没?! 我在 Keil 的帮助 也没找到 相关 的介绍

楼主(2012-10-24):
希望大家注意 这个 问题! 我菜鸟 遇到这个问题 我开始还以为 AD芯片坏了 原来 是...keil ...
谁 遇到 这种 情况 呀!! 讨论 一下 呀!!

网友A:
用过ARM你就知道了,这是大小端模式问题,这是一种正常的现像。两种处理方法的编译器都有。C也没有强制规定,很多移植性好的程序,都可以选择大小端模式,当然也有的程序通过其它方法,而不依赖大小羰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 设置 IDE 来改变吗??

网友B:
保险的代码是用
(x&0xff);
(x&0xff00) >> 8;
(x&0xff0000)>>16;
(x&0xff000000)>>2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不错的 办法! 但是 转化 汇编 我等会看看 那个 效率 高一点 !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可以 设置 IDE 来改变吗??
引用 楼主:

keil 以前的不可以,好久没用了,不知道改变没有

网友C:
51下的keil是大端的.

网友D:
最简单的编译器大小端问题。
keil arm的c编译器是小端模式,keil c51是大端模式

网友E:
楼主没听过大小端。。。

网友F:
一般的,这类问题,等到一定时间都不叫问题了。

网友G:
效率肯定是指针方式高一点,51的做32位数的操作效率高不了的
知道大小端的问题,把指针顺序反过来就好了

网友H:
keil不是标准C.

网友I:
你这是大小端的问题,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J:
CPU 是小端的, 你就只能根据CPU的特点来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