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带电云层使地表感应出电荷时,零电势地

楼主(2012-10-24):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谁敢肯定。。。完全没想过这个玩意。

网友B:
注意电荷的相对概念

网友C:
可靠接地的话,大地参考点永远是零电势。

网友D:
若将大地看作导体则稳态下等势(无论其电荷如何分布),故若定大地为零位则接地点还应是零电位。但若是非稳态(存在电流),则就不能保证其是零电位,特别是存在非常大的电流。

网友C:
楼上所及是考虑了接地环路的内阻,瞬态下是应考虑。

楼主:
把整个地球当作0电势参考点,那感应出电荷的地表局部应该不是0电势才对啊

网友E:
高低正负都是相对的。局部会变动,所以长距离时存在地线环流。

网友F:
看过MIT的物理学教程,理论和理想中的大地应该是0电势
但是实际闪电发生时,大地被击中的部分周边一定范围内都不会是0电势。

网友G:
俺曾经多次提到地就是电荷的"海", 湖, 池塘, 水池, 水桶, 碗. 电势的波动除了看阻抗, 还要看自由电子的"总容积"

网友H:
把整个地球当作0电势参考点,那感应出电荷的地表局部应该不是0电势才对啊
引用 楼主:

因为大地够大,所以可以认为还是0电势,就像一个很大很大的电容,充进1库伦的电子后两段端的电压还是0V吗?
我只能说你观察到了很大的充电电流(对应带电云朵的感应电流),而电容两端电压依然是0V!

网友G:
很大很大的电容, 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寄生电感, 和一定的寄生电阻, 一个很大的电流流进来, 电容极板上都有跨步电压, 那来的零?

网友H:
LZ 是问的是云层感应电的影响,不是说感应电的瞬间放电,电感的作用可以忽略。
对应是指电容充完电以后的状态,其电压仅受电量和电容的影响。

网友G:
感应, 内部也得有位移电流吧

网友I:
你在云和地之间,在电场内,怎么弄都想不通,拿月球当参考才说的通,

网友B:
礦ision,即便说有电势也是相对云层而言。大地上,若不考虑电荷运动过程效应,自己对自己,当然是零
t.jm,“因为大地够大,所以可以认为还是0电势”这个观点是受传统科教的误导。即便大地再小,也是零

楼主:
可靠接地的话,大地参考点永远是零电势。
引用 网友C:

作为参考点和回流点,确实永远把接地点定为0电势。

但出现主贴里所说的感应的情况时,是否大地的不同部分存在电势差呢?从而导致不同的接地点之间存在电势差,类似一块PCB上高频地和低频地之间的噪声不一样

网友B:
北京上空雷云密布,一触即发。那么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大地电位差几何?

网友G:
问题是, 全世界各地都在积累电荷, 你应该问的是与地心的电位差才对吧 :lol

网友J:
地是零电位,地表不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H:
礦ision,即便说有电势也是相对云层而言。大地上,若不考虑电荷运动过程效应,自己对自己,当然是零
t.jm,“因为大地够大,所以可以认为还是0电势”这个观点是受传统科教的误导。即便大地再小,也是零 ...
引用 网友B:

自己对自己就电位为零?太定义话了吧!
大地这么大,严谨说它是不为零的,否则磁场哪里来?
地球温度并不处处相等,温差电势就肯定存在。
说感应后即使电子数和质子数不均等,其依然表现为不带电,这当然是要考虑大小的。
温差电势是微观很小,为零,宏观看很大!
感应电势是微观看很大,宏观看很小,为零!

网友B:
上金星偷1库电荷回来如何

网友B:
超高压带电自由作业的电工,就是视高压线为“0”电势!不小心摸了一下铁塔,哎呀!大地怎么带电啊!
这就是“电的相对概念”

网友D:
此处关键是“静电”下导体等势(普通物理-电磁学-静电学-电场中的导体)。若前提条件不成立,则自然结果也不再成立。

网友B:
至少在普通物理范畴,电荷不是独立存在的物质,不可能被隔离观察或单独储存
科普界有个概念误区。几何尺寸再大的地球,所带电荷也只能是相对观察对象——云朵的。不存在“大水塘”之说
“0”电势点是可以任意指定的,而无关它与另外其它点的电势差别。没有特殊理由,通常大地被选为“0”点
正如HWM教授所指,在楼主的“闪电发生前”就是假定“电荷静止”的前提下,无论多么强大的电场,其中的导体(当然就是指大地)处处电位相等(雷电发生时另当别论)

网友B:
在座的有学生,也有教授。有专业电工,或有天体物理学者等
楼主的提问逻辑性很强,讨论不宜跑偏。请听题:闪电发生之前;若果地面被静电;地球任意点电势之变
所以,诸如物体电子热运动,物质化学电动势,岩石压电效应之类就不在讨论之列
按题意,跨步电压降落,自互感电动势等也不考虑了
雷电形成给它分3个期段:静电云滴产生,雷电云堆积形成,强烈电闪雷鸣
本帖似仅限于第2期段——没有电荷移动的静电云与大地关系
此时的雷云无非有2种带电形式:1.云层带电上负下正;2.云朵带电单一为正
做一个等效模型:
对雷电云:1.两端充有高压的电容器;2.充电电容器的正极
对大地:就是一块大铜板
现在可以仅就模型进行有关电学分析了

网友K:
0电势吧。空气为载体,大地为地。

网友H:
零电压是相对的;要有一个参考点;
引用 网友L:

这里说的是电势的改变,与参考点没关系,我们想象一个这样的实验。
1:我左右手各持一个合适的材料,摩擦后左手物体带负电,右手物体带正电,接下来有两个实验:
2a:我左手带电物体往大地一插,问大地的电势会改变吗?
2b:我左手带电物体往一个小金属球一碰,问金属球的电势会改变吗?
这里的实验我们可以用验电棒**住之前的状态,把验电棒与施加电子后的物体比较,接触时有没有电子的转移。(微观上的)

很显然,这里并不涉及所谓的参考点,自己与自己之前的状态比较就好了,而这两个实验肯定是不同的结果!

网友B:
电势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所谓某点电势的变化,总要先确定一个基础“0”电位作参考
电势也叫电位。试问,一节独立隔离的额定电压1.5V干电池正极电位是多少?负极接地呢?若是正极接地呢?
电路学中经常出现“某点电位”多少多少,学过的人都知道它是指与参考“地”0电位之差
32楼实验2a&2b中,不知参照哪里,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