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出PWM波的方式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10-24):
这种方法可行吗?可行性咋样啊?

网友A:
同问这个问题,用PWM的话,怎么控制输出的脉冲数量呢?
是读取STM32的定时器计数值吗?当脉冲够数的时候,关断输出?
不知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下午,我查了资料,发现如果有驱动器的话,就可以直接控制脉冲的数量和方向就行,PWM只能改变脉冲宽度 不能改变单位时间里脉冲的数量

网友B:
我曾经用过用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可以实现,只需要控制四个IO管脚的电平就行

网友A:
#聊斋
你用的驱动芯片是什么?能否共享?
谢谢!

网友C(2014-09-27):
现在可以用PWM输出引脚通过驱动IC驱动步进电机,比较方便,我有见过成功作品!不过怎么将定时器两个PWM输出口按照一定位移固定输出波形这个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