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点思路?怎么啃骨头

楼主(2012-10-24):
像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的程序~不知道怎么下手~谁能提供以下思路,谢谢了~

这是普通51单片机控制该公司的一款视频处理的程序,这些是该公司的源码~
能位接触过的能提供一个思路~主要是思路~

楼主:
在线等了~现在感觉是狗抓刺猬~:@

网友A:
问他要软件说明文档,不肯给就只有自己慢慢分析了。

网友B:
从Main开始分析吧。。痛苦点,抓个大体方向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了~找他们公司问问有没有软件说明文档
3# ocon

楼主:
有点痛苦~等软件说明文档前这样做吧~
从Main开始分析吧。。痛苦点,抓个大体方向应该是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B:

网友C:
首先确保能编译通过,能下载正常运行;
其次看懂大概功能,能用“查找”找到想修改的地方,新增点小功能或者修改BUG就行了……
这种程序就是叫原作的来详细讲解他都会头大

楼主:
:handshake~
现在我也想到其中几点了~
编译能通过~但是没有板子~一会叫老板看能不能把板子弄回来~

谢谢谢谢~

网友D:
他们的文件名算是比较规范了,每个文件对应一种功能,估计每个文件里的内容也不算太多,应该是提供控制接口函数,不算太难的,静下心来就能看懂

网友E:
先看看能不能编译通过
然后用SourceInsight来看源代码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改bug,加功能,还是要从里面抠东西出来用?

网友F:
7楼是有道理的。
如果没有硬个,只能先用SourceInsight来从main开始分析,慢慢一步步看,把对应的文件、函数慢慢消化。先知道个大至功能,不必没个代码意思一下子搞明白。

网友G:
这种规模都算大,恐怕搞vc的兄弟们都要睡马路了。
10楼正解

网友F:
12楼,呵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这个就比VC的简单。

网友H:
从文件名来看比较规范,推测出,可能函数名也比较规范,那么,借用SourceInsight或者TKSTUDIO(我比较习惯用这个,ZLG出的)来查看源代码,先理框架,再看局部,应该还是能分析出来的。

网友I:
如果不熟悉SourceInsight  还不如直接用keil好了。

用keil应该能够看懂。

要先看森林再看树木。

刚开始看时 不用太抠细节

网友J:
蛮配服写软件的人,这么多文件不知道编译出来ROM占了多少?

网友I:
回复 网友K:
有时候甚至是逆向关系。

我总结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及其简单的功能,复杂组织代码要多于简单组织代码
对于复杂功能,复杂组织代码要少于简单组织代码。

关键看  代码符不符合编译器的口味,要摸透编译器的脾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