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板子

楼主(2012-10-24):
第一次画PCB画板子,现在PCB板子已经在手了,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总结焊板子的经验很少,期望大侠们多多分享经验。
1.焊板子步骤。
2.注意事项。
3.其他。

越详细越好  (*^__^*)

网友A:
土豆切多了,自然又好又均匀,呵呵,焊板子也如此

网友B:
本人的规则.
先焊接矮的, 小的器件. 再焊接高大的器件.
不过, 集成电路, 特别象 STM32 这样脚位密集的芯片要先焊接.

网友C:
1.首先目视,是否有明显短路,断路,漏焊的情况。特别是管脚细密的芯片,一定要小心。
2.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测电源端,不能出现长响
3.上电,先不测量。如果发现冒烟,异味,应立即断电
4.如果一切OK,再等待几分钟,再测量最小系统。
5.测量其它外设。
6.以上都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
5# huangfeng33  特别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