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一种叫流程图开发PIC单片机程序的软件

楼主(2012-10-24):
大家好;有一种叫流程图开发PIC单片机程序的软件大家谁知道,知道的能否给个中文版的软件,学习学习,名字好像叫Flowcode v4或者5的

网友A:
人往高处走,用英文的!
   有空来English Corner逛逛。。。

楼主(2014-01-23):
惭愧呀,只因上学时后,常听同学们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所以没有好好学习英文,到现在还是不咋地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是贡献一下吧,十分感谢!!!

网友B:
如果有,估计也是玩具。

网友C:
要想严谨还是用C。

网友D:
请Google"flowcode流码中国"

网友E:
流程图,三菱PLC编程方法的一种,只要有人愿意搞这个翻译工具,还是可以的,流程图编程确实方便,在三菱PLC上我用过.

网友F:
听说过,但没有用过啊

网友G:
PLC就是用梯形图来编程的啊,现场编程就可以。一般的不复杂的控制,直接在现场用PLC上面的按键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