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delsim仿真DSP48A1原语 报错

楼主(2012-10-24):
使用Modelsim仿真DSP48A1原语 总是提示下面的错误 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库没编译上

楼主:
2# GoldSunMonkey 猴哥 库已经编译了 在MODELSIM的LIBRARY窗口可以看到 如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虽然已经解决 但是还是很奇怪 还请高手解答 描述如下:
调用DSP48A1原语 因为DSP48A1的D端口为18bit,而实际的信号为Nbit(这个N可以配置,N小于18,将这个Nbit的信号称为k),所以,将Nbit的信号连接到DSP48A1的D端口是需要从Nbit扩展到18bit,高位补0即可。代码如下:
port map (
...
D => CONV_STD_LOGIC_VECTOR(0,18-N) & k,
...
);
将上述代码改为如下,即可解决问题
signal DDD :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DDD <= CONV_STD_LOGIC_VECTOR(0,18-N) & k;

port map (
...
D => DDD
...
);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解答

网友B:
MAP是不是支持信号,不支持你赋值呢?
我猜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MAP,只是用MODELSIM功能仿真而已。

我们同事说是代码风格有问题,像下面这种情况,他说在VHDL中都是不允许的。
port map(
...
rst_n  => not rst, -- 这种情况在ISE中进行语法检查,会出现警告。
...
)
遇到这种情况,他从来都是这样写:
signal rstn: std_logic;
rstn <= not rst;
port map(
...
rst_n => rstn, -- 没有警告
...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有MAP,只是用MODELSIM功能仿真而已。

我们同事说是代码风格有问题,像下面这种情况,他说在VHDL中都是不允许的。
port map(
...
rst_n  => not rst, -- 这种情况在ISE中进行语法检查,会出现警 ...
引用 楼主:
他不是说MAP的过程,他是说端口map,我猜也是他说的。

网友C:
MAP端口连接是不支持 逻辑操作的,只能连接信号。

网友A:
MAP端口连接是不支持 逻辑操作的,只能连接信号。
引用 网友C:
哈哈和我说的一样。

楼主:
9# ococ 原来如果要将一个取反的信号连接到一个调用模块的引脚,就直接这样写
rst_n => not rst
在仿真和实现的时候都没有错,以为这样写没有问题。

看来还是不能偷懒呀,以后要注意了

多谢几位大侠

网友D(2014-07-17):
我用modelsim仿真一个调用dsp48a1原语的程序,可是老提示Error: (vsim-3033) ../src/AWB.v(345): Instantiation of 'dsp48a1'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我的tcl中这样写的
vsim  -L D:/modeltech_6.4e/xilinx_lib/UNISIM  -L D:/modeltech_6.4e/xilinx_lib/UNISIMS_VER

另外modelsim中的库UNISIM和UNISIMS_VER都能看到dsp48a1

请教大神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