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楼主(2012-10-24):
做的无刷电调,由单片机发出的pwm信号控制三极管去驱动p-mos,但是从三极管测得的信号延迟了,具体请看图,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搜索“电荷存储效应”就知道了,解决办法,给三极管加加速电容、降低饱和度,换MOS,换更快的开关管,做死区控制都可以。

楼主:
谢谢斑竹,我去试试

网友B:
做电机控制, 都应该知道开关电路的延迟, 并需要了解实际电路中的延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