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实验如何把这干扰滤或抑制掉

楼主(2012-10-24):
用1.5v的干电池,然后用示波器调到20mv/格,此时波形没有太大的干扰。然后开关日光灯,示波器显示上就有很大的干扰,仔细看干扰波形有30M-50M频率。之所以用电池可以排除电源过来的影响,验证过示波器本身对日光灯干扰抑制的很小。
  我在电池接线的正极加了100pf和250uh电感,没有什么效果。请问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过滤?

网友A:
日光灯尤其在开关时会产生强烈高次谐波,大体积灯管又是很好的辐射源
可将测试电路整个静电屏蔽接地就好了

楼主:
现在考虑用电路滤波的办法,电路应该怎么搭?

网友B:
你滤的是电池的输出,电池本身没问题,不需要滤波,需要滤波的是示波器的输入,是辐射过来的,如果不能做屏蔽的话,示波器探头的连接线不要有绕成圈的地方看看

楼主:
回复4楼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为了看示波器在有日光灯干扰情况下表现,我把示波器表笔的鳄鱼夹咬住自己笔尖,然后看干扰波形干扰抑制的很小,所以我得出示波器对干扰有屏蔽作用,也就是干扰不会从示波器表笔进入。

楼主:
另外我电池盒出来有5 6公分长的导线

网友B:
日光灯
| | | \ \ \
电池---导线----鳄鱼夹--O--示波器,是这样么?
把导线绕成圈的地方去掉,还有把表笔的帽子去掉,表笔上的金属是地,用这个地,不用鳄鱼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波形图是没有日光灯干扰的情况。
我是这样摆放的,示波器表笔的线打成圈后,干扰要比拉开时小。

网友B:
回复 楼主:

拉成圈干扰要小??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线别打圈,把表笔的笔帽去掉,用笔尖接正极,地线焊出一个接头,用这个接头接触笔尖旁边的金属环。有条件的话把实验室仪器的地接在一起。

网友C:
1.辐射 就加屏蔽
2.线路干扰就加滤波

市波器和日光灯在同一个线路  先要排除这个

跟做选择题差不多

网友D:
11# eydj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