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中的软校准-第二问 ?

楼主(2012-10-24):
在DDR2中,
1 : 如果RZQ没有通过2R电阻硬件接地,此时如果选择生成的IP为NO-calibrate模式,那么done信号为hard——done信号,也就是软件校准没有起作用,此时是不是我要手动对其数据呢 ?
2 : 如果生成的IP为no-calibrate模式,会提示选择IN_TERM 或者NONE约束,这在电路上是怎么连接呢 ? 又是什么含义呢? 手册说是input 校准,但是此时软校准都不起作用了,这个还起作用吗 ?
3: 发现软校准的设置 当为TRUE的时候,也就是SOFT_CALIB_IP = TRUE 那么输入终端 = 1 ,当soft = FALSE的时候,输入终端 = 0 ,请问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我也没做到这么细致,自己查手册或者文档吧。

网友A:
太细了,我都没遇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UG388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但是不具体啊,悲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UG388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但是不具体啊,悲剧了
引用 楼主:
哥很想帮你,但是哥没有那么深的经验。

网友A:
哥,不是什么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