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控制ddr2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我用mig操作ddr2时,发现写入的直和读出来的值不同,我把写数据时cmd_bl设置为8,读时也是设为8,但是发现读的时候rd_count的值感觉不太对。
我的时钟为125M,我用40M外部时钟倍频到133M(没有125M,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操作时序为:1,初始化后cmd_instr为refresh。2,把数据写入FIFO。3,执行write命令。4,delay一段时间,同时cmd_instr设为refresh。5,执行read命令。6将数据读入FIFO。
附件中为我用chipscope抓出来的数据,请大家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时钟的问题,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异呢?

楼主:
这个我用dcm倍频的时候,想着倍成125M,但是只能配到133M,我当时想着可能问题不是太大,先按照这个来试试。
猴哥,那我再操作上是否存在着有误的地方,压缩文件中是我的一些代码和ucf文件。

网友A:
操作是标准操作应该没有问题。
S6是硬核,所以我没太看代码。

网友A:
一点点查吧

楼主:
好的,谢谢猴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跟时钟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1 : 你在生成的test里面能不能仿真通过呢 ?
2 :你的电路图中有没有mcb4_rzq的2R电阻接地 ?
我和你是一样的问题 。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跟时钟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1 : 你在生成的test里面能不能仿真通过呢 ?
2 :你的电路图中有没有mcb4_rzq的2R电阻接地 ?
我和你是一样的问题 。 ...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一点点查吧。我一般都是用开发板做,遇到的问题肯定和你们不一样。
没能帮到你们。不好意思。

楼主:
猴哥太客气了。

网友D:
帮不上忙、、、

网友E:
chipscope里面看不得BL值。
另外看你的截图,读命令的使能貌似不是一个时钟,这样就给了多个读命令吧。

另外我觉得使用MIG的时候 系统钟和 端口钟一般是独立的吧。我使用系统钟400M时,端口钟100M。当然这不是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抓出BL 的值。我读命令时能是用了几个周期的时间,我该成一个周期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而且因为我没有端口时钟,只能通过倍频后给~~~这个也是我一直没有怎么用工程内部给的test程序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改完后跟我自己再写可能没有多少区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理图上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我在生成mig时内部设置的那个设置了50欧姆的,应该是满足的。
test程序因为我这时钟端口是内部dcm倍频后的,修改后我觉得跟我自己写的可能差不多,就没有去试这个程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说的那个电阻是ODT的电阻,目的是阻抗匹配的,
我的意思是说 在实际电路中有个RZQ引脚,你看看有没有通过2R电阻接地,如果接地了话,那么就会通过 输入终端 进行校准,如果没有,那么选择软校准模式。
还有 关于仿真,你可以在生成的testbench中,找到modal模型,利用你的控制程序,以及DDR2的IP核,还有DDR2的模型,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了你有没有联系方式啊,晚上回去后和你讨论以下DDR2吧 ,我现在也卡在这。
我的QQ是531641252 ,你到时候加一下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qq号码:408698096
你的qq需要验证回答问题的~~
还有,引脚上接了一个电阻为100欧姆的,然后接地的。

网友F:
看看解决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猴哥,我的MCB现在用自己带的test程序测试,我抓chipscope发现读写状态机总是停留在CMD_WAIT中,然后p0_cmd_en经常为高,instr总是停留在0或者1,这个结果每次重新下载后跑chipscope可能不太一样,但跑一次后发现就一直停留在这个上面描述的状态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我的calib_done和error,sys_clk_p,sys_clk_n,rest_i这五个信号是没有端口的,都是我自己内部设置的寄存器之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影响?

网友G:
sys_clk_p,sys_clk_n这个是差分时钟啊

网友A:
为什么时钟也是内部信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他们做硬件电路的时候就没有接着两个引脚,所以我只能靠内部DCM分频来实现。但我不确定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G:
变成差分?我也没试过。嘿嘿。不敢下结论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因为他们做硬件电路的时候就没有接着两个引脚,所以我只能靠内部DCM分频来实现。但我不确定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用,我的确不敢回答。

网友A:
变成差分?我也没试过。嘿嘿。不敢下结论
引用 网友G:
你回答了我想回答的。

楼主:
MCB控制已经弄好了,是因为我的DDR2的电源方面缺少一个电阻,使得电压不匹配,同时,ck和ck-两端我也加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然后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加100欧的电阻会有什么结果,你尝试够没?
还有电源不匹配你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G:
MCB控制已经弄好了,是因为我的DDR2的电源方面缺少一个电阻,使得电压不匹配,同时,ck和ck-两端我也加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然后结果就出来了。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

网友C:
恭喜恭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了,猴哥,
1 : 电路中的ODT 和CKE 都没有通过4.7k电阻接地,只是通过50欧的电阻上啦,
2 : CK+ 和CK- 之间也没有通过100欧姆电阻直接连接,
这样可以不 ? 影响大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电阻匹配 ? 指的是0.9V的电压吗?

网友H:
不懂帮顶等猴哥

网友A:
不懂帮顶等猴哥
引用 网友H:
别人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猴哥,是解决我的问题 啊?  是顶我的问题啊  ?

网友B:
回复 网友B:
GoldSunMonkey
对了,猴哥,
1 : 电路中的ODT 和CKE 都没有通过4.7k电阻接地,只是通过50欧的电阻上啦,
2 : CK+ 和CK- 之间也没有通过100欧姆电阻直接连接,
这样可以不 ? 影响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