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RC滤波参数怎么定?

楼主(2012-10-24):
最近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产品成型,需要做发证噪音实验,将震动产生的噪音波打在POWER引脚,产品不断重启,分析是CPU RESET引脚受干扰。一位工程师使用电阻,电容的RC滤波给RESET 引脚滤波,(电阻电容并联,电阻在前)

我记得电阻是10K,电容是0.1uf,如此效果很好,CPU不再异常复位。求懂RC滤波的高手为我解析一下这个参数是如何得到的??因为之前这个RC滤波电路是100K 0.01UF的参数,效果并不好!

网友A:
以确定因素计算可能会产生偏差,可由实验确定

网友B:
表面看时间常数相同,但需要根据噪声的频段来恰当选择电容,一般原则就是选小电容滤除高频,大电容滤除低频,倒没有什么具体标准,实际都是看实验效果来精细选择。

网友C:
时间常数相同,高低频阻抗不一样.阻抗越小滤波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