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教ti专家,有没有lvds信号远传的应用方案?

楼主(2012-10-24):
请教ti专家,有没有lvds信号远传的应用方案?

网友A:
哥们,这个跟TI没多大关系

把HDMI 线连到你的信号上取

把HDMI当成是直连线  不走协议就ok  利用它的电气特性就ok

楼主:
是lvds信号远传???不是hdmi ,hdmi的传输距离也是有限的!!!

网友B:
有啊兄弟,请问你要传多远.  有事可以Q我.77785720 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B:
QQ77785720 注明要LVDS 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