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2-10-24):
1MHz 200mv左右正弦波放大30倍 选用AD817 输出倍压滤波不稳定 漂移严重 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增益带宽 50M   SR 350V/uS

网友A:
你把信号输入端接到地,看输出是否会飘移。确定是输入信号漂移还是电路产生漂移

好主意

网友A:
LZ,看说明书中当输入信号频率为1M时,开环增益为30.你的放大倍数是32.有点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不接 没有漂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1M 时的开环增益30 在数据手册哪里找  小弟刚入门 新手菜鸟

网友B:
短路信号输入看看飘移

网友C:
倍压滤波头一次听过啊,学习了,楼主讲讲倍压滤波的好处啊

网友C:
余量都不大啊,楼主最好把波形传上来,大家分析起来方便些

增益带宽积也不是就不变的

网友D:
AD817在1MHZ时开环增益只有35dB,即增益只有60倍。你的单级放大闭环增益30,负反馈深度太小,运放极不稳定。
换高速运放,同时分多级放大,每一级的闭环增益不要大,如分3级,每级3.2倍。
注意布线很重要,高速运放极易自激振荡。

彭建学  上海

一般是负反馈深度太深OP可能不稳定,负反馈小怎么会不稳定呢?疑惑。。。

网友D:
AD817在1MHZ时开环增益只有35dB,即增益只有60倍。你的单级放大闭环增益32,负反馈深度太小,运放极不稳定。
换高速运放,同时分多级放大,每一级的闭环增益不要大,如分3级,每级3.2倍。
注意布线很重要,高速运放极易自激振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9楼正解

网友F:
前段时间这论坛里,我还激烈否定过TI工程师的那个“闭环增益越大,越不稳定”的结论;
现在连彭建学老师也抛出了“负反馈深度太小,运放极不稳定。”这样相同的结论;
我的世界观都错乱了,能开个主题讨论下,以便确定哪个才是正确的么?

网友G:
同意9楼的。。;P

网友A:
:lol回复13楼,你的世界观是错的,呵呵:lol

网友H:
理想的运放放大倍数和相移无关。实际放大越大相移越大,稳定性肯定就越差。
以楼主电路,运放按一阶来算,相移ARCTAN F/(B*FT),B=1/31,FT=50M,
相移30多度,再加上运放的二阶相移,输入输出电容导致的相移估计总相移60度左右。
楼主用示波看看输入输出。
运放的带宽不够。按楼主的电路带宽至少要1M*31*10=310M,如果现有运放可以按5倍
分级放大。

大概主要是发生在高频的寄生电容引发的问题。
学习了,大概应该是如此分析。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倍压是为了把信号输出的信号 检波放大的 滤波是为了的到直流量的  这个电路是想把位移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用是波器看波型是看不出明显变划的 用数字电电压表测就能观测到查到很不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多级放大 会不会引入更多的噪声干扰呢

网友I:
学习了,虽然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