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采温设备,用什么设备比对测温的准确性?

楼主(2012-10-2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仪器都要过标准的,直接找要过标准的行业评测组织推荐。
如果不需要过,那你就找好点的测量设备验证下就好了。

楼主:
热电偶测温的话,校正方面有专门的温度校正器台湾产的(同事有用过),所以就想问问,用电桥测温(pt100)有没的类似的仪器,没那东西总感觉准确度没谱

网友A:
http://www.yi7.com/sell/show-1765882.html

用这些仪器测试,再对比分析。

网友B:
以前弄过一个,当时都是用电位器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