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输入电容与输出电容的选取问题

楼主(2012-10-24):
(无正文)

网友A:
CdU=dIT,△U=IR就这俩基本公式就可以搞个差不多
输入电容经验值:
全电压:1.5uF-3uF/W      单电压:0.8-1.5uF/W
输出电容:800uF-1000uF/A  输出电压较高时,可适当减小

基本原则,电容温升可接受,纹波可接受,理论计算只是给个方向

网友B(2013-01-24):
引用 网友A:
CdU=dIT,△U=IR就这俩基本公式就可以搞个差不多
输入电容经验值:
全电压:1.5uF-3uF/W      单电压:0.8- ...

自从第一次来二姨家,斑竹你的头像就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