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12技术帮助

楼主(2012-10-24):
求高手介绍一下是否可以使用仿真器读取DSP2812中flash或RAM中的程序,求介绍,谢谢!

网友A(2013-10-14):
你买个该单片机的编程器或仿真器就可以读取单片机的内部程序。

网友B:
如果FLASH没有加密的话,可以读出来的。但是没有必要读出RAM的吧,那个也是在上电以后从FLASH里面装载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