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0芯扁平线压接方法

楼主(2012-10-24):
如题:
  如何实现1-1、1-2管脚的压接方法
板子已经做了  发现管脚顺序不对 两列管脚对调了 想通过不同的压线方式将管脚调整过来 有办法吗?

网友A:
不明白你意思,如果是40P的排线,要排线头子的话,用排线压线钳就行呀。没有的话随便拿个钳子锤子什么都能压得上。

网友B:
按常规的压线钳压好即可,
至于管脚链接,应该在你的PCB板子上连1-1、1-2。

楼主:
2# Tinnal 谢谢  我想说的是如何通过压线实现 扁平线两排线的位置互换 因为板子已经做好了 发现管脚不对

楼主:
3# jjjyufan 谢谢
我的板子已经做了  发现管脚顺序不对 两列管脚对调了 想通过不同的压线方式将管脚调整过来 有办法吗?

网友A:
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C:
试验板还是产品,这个重要。
把线撕了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