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24):
前不久碰到了这种问题,由于供电变压器零线接触不良,致使220V交流电压升到380V,导致大量设备烧毁,损失巨大,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种情况,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期待各位的答复!

网友A:
1.重复接地
2.用户端过压保护

网友B:
过压关断

网友C:
难道你的设备就没有过压保护

网友D:
做个过压保护放进去。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
之前没做过压保护,现在做了,静观效果.

楼主(2013-03-30):
已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14-06-22):
我怎么结不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