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能否用于反馈回路中

楼主(2012-10-24):
各位老师,
   设计一系统中又反馈回路的切换问题,用继电器切换肯定是没有问题,但考虑电路的简单布局和控制方便想使用模拟开关,不知道效果如何?
  此反馈回路中没有大电流通过,属于连接跟随器的高阻状态。
  个人感觉应该可以。
  多谢!

楼主:
此中主要担心模拟开关影响系统稳定性,或者说反馈速度不够,或许引入杂散因素等等。。。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们加过,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楼上大侠的模拟开关是用于何种反馈回路中呢?
  我的是一个正负电压信号用模拟开关连接到一个跟随器,这个模拟开关和跟随器处于反馈环路中间。

网友B:
模拟开关有电阻的

网友C:
用模拟开关切换反馈电阻,也就是串接到反馈回路上。
模拟开关可以选择导通内阻很低的,比如3.3V系统的话可以用SGM4782,可以切换四个回路,导通内阻0.5Ω,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5V以上系统,常见的CD4052导通内阻确实比较大,而MAX4582或者SGM4582导通内阻比前者小一半,但也有几十欧姆,可以切换八个回路,看系统精度要求吧,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的话也可以用的。
如果只切换两个回路的话,可以选用SGM4157,0.8欧姆的导通内阻。

网友C:
没看到LZ的回复,正负电压信号的话就只能用CD4052或者MAX4582/SGM4582之类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大侠!
  因模拟开关连通到跟随器,属于高阻,因此不必担心模拟开关引发的阻抗问题。主要担心其交流特性问题,即对交流环路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C:
MAX4581/4582和SGM4581/4582的特性好于CD4051/4052,-3dB带宽在90MHz以上,可以申请些样品搭电路试试看。

网友D:
如果模拟开关是先断后合,你就要小心,可能在切换的时候会有不需要的电压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阁下讲的是切换过程出现完全悬空的情况,或者非目标组合的瞬间电平么?这样的情况确实得得避免,感觉和竞争冒险现象类似。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了,美信的这个芯片以前选模拟开关时关注过,性能不错。不过交流参数倒是没注意,多谢!

网友A:
谢我也不给加点分,我用模拟开关也是用在反馈回路上的 ,多通道进行切换的,直流特性和交流特性都是可以满足我系统的要求。呵呵

网友E:
有这么使用的电路,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可以参考元器件手册。

网友C:
美芯的会贵些,SGM的会便宜很多,性能一个级别,有成本压力的话可以试试SGM的,性价比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