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PCB时出现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10-24):
将几个小板子合在一起画图!在导PCB时器件呈梯形排列,三四排以后到了边界,器件都看不到啦!我查过啦所有封装参考点都有。有没有类似Allegro里面那个把器件设置在PCB四周的设置啊!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此类现象啊!之后我用99SE试了下!导出来的器件全叠加在了一起!是哪里设置问题吗?

网友A:
嗯  我也有这个现象  有时候叠在一起 有时候排列很有序,乱的时候我都把他们水平排列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软件不稳定。我碰到过一次另外一种情况,画图快完成了,结果报一个错,大概就是软件异常。关软件,再打开文件就说文件损坏。当时我就头发蒙。

网友C:
用protel 系列软件的工程师必备生存技能 -------    神经病似的不断点保存………………

网友D:
用protel 系列软件的工程师必备生存技能 -------    神经病似的不断点保存………………
引用 网友C:

赞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