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FSK或GFSK芯片

楼主(2012-10-24):
FSK或者GFSK的transceiver,速率在500kbps到1Mbps,越高越好
帧结构可以自己定义,而非像nRF24L01+一样是固定的,频段不限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芯片,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讲你的具体信息发到我jordum@szrfstar.com ,我帮你做选型

网友B:
这个只能使用2.4G频段的,帧结构当然可以自己定,包括nRF24L01都可以。

网友C(2012-11-30):
2.4G的推荐用LT8900,1G以下的有一款SI4463的芯片,帧结构可以自定,但最多只能发64字节的数据包。有问题可以加我进一步探讨,Q191554802.

网友D:
MPC852TVR50 MPC852TVR50A芯片怎样,应该可以把

网友E:
CC110L,性价比高。Q270681680

网友F(2014-07-23):
深圳市赛盟特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推出2.4G无线收发芯片SE8R01。该产品可覆盖2.4GHz ISM频段,支持FSK和GFSK调制方式,支持500Kbps、1Mbps和2Mbps传输速率,兼容QFN20、SSOP16和COB等各类封装,主要应用在无线PC外围设备、无线鼠标和键盘、LED无线控制、消费类电子产品、无线游戏手柄、无线音频设备、车模航模和无线耳机等。

赛盟特科技研发团队针对发射功率和灵敏度等关键指标做了专门的优化,与同类产品相比,SE8R01最高可支持+4dBm发射功率,增大了数据传输距离,有效距离可达近百米;最精简的外围电路,为客户提供超低的BOM成本,只需要3个电容和一个低成本16MHz晶体;在1Mbps速率下,拥有-88dBm的接收灵敏度;优越的射频性能可保证客户的整机通过FCC等认证测试;良好的抗干扰性能,可在复杂的空间环境中稳定的工作;支持宽电源电压范围,可在1.8~3.6v供电下稳定工作,同时还可兼容5v电平接口的MCU;芯片内部对模拟量进行自动校准,保证SE8R01工作于最佳的状态。

赛盟特科技针对SE8R01已经与几家国内知名的厂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芯片已经大批量出货,并且在通信距离和成本等方面获得了客户的好评。为客户提供更加出色的品质和更完善的售后支持服务。

联系方式:王先生   15112505508
EMAIL:justin.wang@semite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