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噪比测量

楼主(2012-10-24):
大家知道怎样测量信噪比吗?

网友A:
简单说就是输入有无信号时的输出电压比
具体要依照相应规范

网友B:
信号的交流成分和直流成分的比值

网友A:
太有才了  若果信号是交流成分,噪声是指直流成分,那还真对了

网友C:
信号的交流成分和直流成分的比值
引用 网友B:
你刚才在“小信号放大”帖子里刚自信的说我世界观错了,
这次你又撼动了我的世界观。
我一直以为噪声是不算直流的。
要是直流是噪声的话,那违反了噪声的数学定义了,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D:
这个貌似有专用仪器,我在一家语音公司里看到过,LZ可以去搞个。

回LS:元芳乃一介武夫不懂电工的P事。

网友C:
这个貌似有专用仪器,我在一家语音公司里看到过,LZ可以去搞个。

回LS:元芳乃一介武夫不懂电工的P事。
引用 网友D:
元芳参与的是逻辑推理的项目,职位怎么着也是个助理;
我觉得,好工程师也得有逻辑才行。
我觉得逻辑就是,信号比,就是信号与噪声幅度或功率之比值;
那噪声是什么,信号是哪些,咱们先弄明白;
至于用什么工具,那不是问题。

网友E:
信号的交流成分和直流成分的比值
引用 网友B:
方谬

网友D:
元芳参与的是逻辑推理的项目,职位怎么着也是个助理;
我觉得,好工程师也得有逻辑才行。
我觉得逻辑就是,信号比,就是信号与噪声幅度或功率之比值;
那噪声是什么,信号是哪些,咱们先弄明白;
至于用什么工具,那 ...
引用 网友C:

元芳答曰:术业有专攻。这个俺真不懂。

网友A:
各专业信噪比测试都有规范。楼主应该明确自己所求,至少老T可以提供有关文档

网友F:
看你测的是什么东西,1、测评ADC需用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正弦信号输入转出的码通过归一化、加窗、FFT、统计即可得到,注意SNR和SINAD的区别
2、测评DAC需用码型发生器输出正弦信号,用高位高稳ADC采集重复以上ADC测评的步骤即可计算
3、系统级别测评,按照输入输出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进行计算,也是在FFT之后可以直接计算的

以上只是咱的浅见,呵呵~坛子里牛人多多了,咱接着马甲潜水了~

网友G:
1,噪声是相对于信号而言的,因此,噪声的频率可以为零.
2, 实际意义上的噪声是测量带宽内的各种噪声的均方根.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1,噪声是相对于信号而言的,因此,噪声的频率可以为零.
2, 实际意义上的噪声是测量带宽内的各种噪声的均方根.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G:

噪声频率可以为零,好像是对的,噪声是随机信号的一种,而随机信号的u值可以不为零,也就是说它包含了DC分量;
但我有个疑问,我们的感官,比如耳朵,要是把噪声加上直流偏置,似乎耳朵是听不见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提到的噪声,是要具备使得被测对象变化的东西。

网友H:
12楼的意思是:
       信噪比里面的“噪声”是根据自己的“目标信号”而定的,假如所有的交流信号都是你的测量目标,那么里面的直流分量就成为相对的“噪声”。
       当然这是特殊情况,而通常“噪声”用“额外的随机信号”来理解是可以的。

网友A:
我看大家都对信噪比有较好理解,本帖关键词“怎样测量”
凡测量就要有规范,既规范就要定义,就要有适用范围
这才是楼主本意

楼主:
6# Yang_Jia 有专用的仪器吗?能否说一下仪器的名称叫什么?

楼主:
15# Lgz2006 我想要测的是超声波信号的信噪比,以前从来没有测量过,现在都不知道该怎样下手好?

网友G: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
1,如是超声检测电路信噪比,将超声波接收头置于无音室,在无声波是测的电路输出是噪声;
   将超声波接收头置于无音室,在规定声压下是测的电路输出是噪声+信号;两者之差为信号。
2,如是有杂声波背景的信噪比,关闭信号声波时输出为噪声;在开启规定信号声波时输出为噪声+信号;两者之差为信号。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18# pengjianxue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意思,我要测量的超声波检测电路的信噪比,电路由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组成,电路中,发射和接收电路是接在一起的,电路中只用到一个超声换能器,自发自收。另外,想问一下,测量噪音信号,一般用什么仪器?谢谢。

楼主:
15# Lgz2006 我现在没有规范,没有定义,也没有使用范围,想要测量的是超声波接收电路的输出信噪比,Lgz2006,能给些建议吗?谢谢。

网友G:
信噪比,顾名思义是信号与噪声的比.

1,对于线性系统, 一般噪声与信号不相关, 所以可在信号为零时检测输出噪声大小,
由于检测电路的增益已知,等效到电路输入的噪声大小可算得,因此,等效输入噪声知道了.

2,你设计的信号输入范围已知,因此信噪比最大、最小值均可得到,
  或者说,对于给定的信噪比,可以得到信号的下限。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1. 测量噪声必须规定带宽,而且测量值随带宽变化
2. 这里信噪比其实没信号测试什么事,因为信号幅度S是人为指定的
3. 把电路输入“短路”(输入信号为0,不一定是用导线短路),测此时输出(幅度或功率)N,就反映了系统的自身噪声
4. N和S可以都等效到输入端,或输出端,只要一致
5. 用N和S计算信噪比
6. 如果是为衡量电路自身性能,用信噪比概念其实有些绕弯子,因为你只能说“该电路在某个信号幅度下的SNR是多少”,不能说“该电路的SNR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