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FPGA中寄存器的长度有限制吗?

楼主(2012-10-24):
FPGA 是硬件编程器件,器寄存器的长度理论上没有限制,受限与硬件容量,以及对寄存器的时钟速率要求。比如要实现一个256位的串并转换。只需如下编程即可: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255 downto 0);
    dout : out std_logic
    .....................
    signal shift  : std_logic_vector(255 downto 0);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1') then
      dout<='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dout<=shift(0);
        shift<='0' & shift(255 downto 1);
    end if;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限制,当然了,总不能开发一个几K个FF串起来做串并转换吧
:lol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限制,当然了,总不能开发一个几K个FF串起来做串并转换吧
:lol
引用 网友A:
谢谢贝壳同学

网友C: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D:
FPGA 是硬件编程器件,器寄存器的长度理论上没有限制,受限与硬件容量,以及对寄存器的时钟速率要求。比如要实现一个256位的串并转换。只需如下编程即可: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255 downto 0);
    dou ...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