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信号衰减,求教,恳请高手指点呀

楼主(2012-10-24):
各路神仙,小女在此拜求解决办法啊!

问题是这样的,如图所示,红圈部分为micro sd卡卡座,该pcb用于为micro sd卡写入cos程序。现在我们为了能够量产,想通过将黄圈处引脚通过引线引出,而后通过连接一个八针接口为micro sd写入cos,但是如此一来,信号损耗比较大,

请问各路神仙,可否有一种办法降低甚至消除此损耗?

急求结果呀呀!各路神仙现身指点下吧!谢啦~~~

小女在此拜谢再三!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哦
由于线电阻造成的信号衰减,除了尽可能选择导通内阻小的线材外,就是提高传递信号的幅度来抵消部分衰减

网友B:
中间在加芯片,女的干研发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