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时钟模块问题,朋友们帮一下!

楼主(2012-10-24):
MSP430F149共有三个振荡器:

(1)LF/XT1振荡器,提供ACLK时钟信号;

(2)XT2振荡器,提供MCLK时钟信号;

(3)片内DCO振荡器,提供SMCLK时钟信号;

其中,能够影响到振荡器失效标志OFIFG置位的有两个:

LF/XT1工作于HF模式时失效以及XT2振荡器失效。

疑问:如果设计一个系统,只安装了一个LF/XT1振荡器 (6MHZ),没有安装XT2振荡器。

想把LF/XT1工作于HF模式时产生的ACLK做为系统时钟。

那么:上电后初始化程序中必然要先切换LF/XT1工作于HF模式,就得有打开振荡器以及切换

时钟的操作:

BCSCTL1|=XTS;  //LF/XT1工作于HF模式

for(i=0;i<65535;i++){;} //延时

do

{IFG1 &= ~OFIFG;}        //清除失效标志

while(OFIFG & IFG1);  //等待LF/XT1起振

BCSCTL2 |= SELM1+SELM0; //选ACLK做系统时钟

疑问之处:此时,OFIFG不仅受LF/XT1的影响,还受到XT2

是否起振的影响,因为没有安装XT2振荡器,程序岂不永远

无法走出循环了?

哪位朋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   不会的   它内部集成了RC晶振电路   刚开始初始化时是使用内部晶振实现初始化   你仔细看一看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