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rts2008.lib和rts2008_ml.lib的区别吗?

楼主(2012-10-24):
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中有大量浮点运算处理的函数而rts2800.lib没有

网友A:
呵呵,看了一下,这下清楚了,感谢分离

网友B:
同版本下两个库的区别不大。
不同版本下的库区别比较大。
f2812的烧写主要是cmd文件要更换,特别注意在程序中增加跳转指令。

网友C(2014-09-02):
有的是rst2008n.lib才行啊?大神能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rst2008n.lib才行啊?大神能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rst2008n.lib这个库没见过啊
确定是2008n吗

网友C:
恩   是的。在hellodsp上,没有这个。好像是TI网站上的

网友C:
我看回复说,官网能下载ccs3.3,请问是21网站么?具体在哪里。刚入门,对这一点也不懂

网友C: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2800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2800n

唉:-(  大神们被弄晕了

网友C:
请问,哪里能下载F2812的一些头文件和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