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各位用的X,A,L公司的FPGA时候,用到的一些常用接口,比如,IIC,SPI,UART,DPRAM,FIFO,PCI之类的是不是用商家软件提供的IP核?还是自己写的?商家提供的IP核稳定么?

网友A:
自己写的IP核可控可修改,商家提供的集成,黑盒子。商家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IIC,SPI,UART这些接口,自己写方便,都不是什么难的,且不同芯片时序细节上有所不同
DDR,PCI这些用商家的IP,如xilinx的硬核,稳定,方便,大大提高开发设计人员的工作较率

网友C:
不一定

比如SPI,我用LM3S驱动,但是附加了一个IO,等于5个脚,所以自己写状态机(之所以这样,为了让仿冒者必须用LM3S且必须与我代码一样,那代码也不用正常思维写法,我在SPI特定时钟脉冲式检测那个IO,IO必须出现在符合120ns的时间窗口中,我试过,加一个减一个指令位置都不行,换其他家MCU更是无法满足,如果用逻辑分析仪看,对方能看出时序,但是不用LM3S,不用我那非正常写法没法产生那个时序)。就是说除非对方完全克隆或是反向分析出我的控制思路(碰到这样高手那就算了)才能与FPGA通讯。完全克隆的代码我们可以查出来

网友D:
自己写更好一点吧

网友E:
:)相当稳定。只能这么说。;P

网友F:
:)相当稳定。只能这么说。;P
引用 网友E:
是呀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