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路输出反激电源问题-输出振荡

楼主(2012-10-24):
最近在做一个开关电源,反激拓扑,6路输出,外加一路反馈绕组,控制芯片采用LM3478
输入电压28V,6路输出都是+23V,反馈绕组是5V,开关频率400k
这是参考英飞凌在一款IGBT驱动器中用的DC/DC设计,原理图如下:

只不过原设计是12V输入的,另外开关管换成了IRF3710。做好以后上电调试,只焊接单路输出绕组时工作很稳定,LM3478始终有PWM输出,输出电压也是23V,反馈绕组电压为5V。但是等6路输出绕组全部焊接完后,发现变压器愿边吸收TVS管D12发热十分严重,同时输出出现振荡,我这里TVS管选用的是P6KE15A,将TVS更换为P6KE18A后,TVS不再发热,但输出波形振荡更加剧烈,是不是说明此时TVS没有在工作?
后来我将TVS去掉,换成阻容电路,构成一个RDC吸收,经过反复调试,最后将电阻确定为200k,电容为0.01u。此时输出很稳定,此时发现LM3478有时输出PWM,有时PWM恒为0,是不是因为负载较轻的原因?,但是输出电压变成15V多一点,但反馈绕组电压仍然是5V。为了将输出电压提高,我改变了反馈电阻的分压值,将反馈电压调到6V多,此时输出又出现振荡。输出波形如下图:

由于探头的问题,示波器刻度为实际电压的1/10,可以看出,输出电压在15V到19V之间振荡

此时测量原边MOSFET的VDS,发现LM3478有时输出PWM,有时没有PWM,如下图:

从图中看出开关管关断瞬间电压高达50V

将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波形展开,如下图:

测量反馈绕组电压,如下图:

请问这个电路需要在什么地方下手?是吸收参数不匹配?还是什么其它原因?万望大家赐教。

网友A:
输出全部加假负载看看

楼主:
这个电源每一路输出都有一个稳压管串联两个1k电阻,相当于有一个很轻的负载,电流大概5mA左右,这个负载可以吗?

楼主:
还有就是LM3478的PWM输出端,有时有PWM输出,有时没有PWM输出,这样正常吗

楼主:
我后来又做了些实验,最后把RCD吸收彻底去掉了,反而输出正常了,只是有轻微的脉动,但管子VDS的电压超过了50V

网友A:
开关管的G一般都有一个电阻串联,如果是IGBT,开通和关断的电阻应该分开设置

网友A:
你的RCD是怎么接的,这个参考下

网友A:
IGBT驱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