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clipse使用求助

楼主(2012-10-24):
请问一下在eclipse中同一个工程中,有的.c 文件光标放在字符上就会自动显示该字符的原定义,但是有的。c文件就不行,并且ctrl加左键功能也不能用,是什么情况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把工程上传,我下来试试我这是否行。

网友B:
eclipse(CDT)对于标识符并不是立即解析的,而是在后台一个一个查找解析并更新的,有些标识符没有显示定义,可能是还没有更新的原因,并且,如果标识符的定义过于复杂,CDT也可能解析失败的。

楼主:
由于文件该.c文件比较大,很可能像john哥所讲,不过可以用search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