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亟待解决问题汇总,各路高手看过来(持续更新)

楼主(2012-10-24):
为帮助论坛里更多的朋友解决问题,避免问题因帖子沉没而得不到解决,小编特开此楼希望路过的各路高手帮忙解决。已经有多位高手帮忙的就不列出来了。

每周至少会更新一次,希望各位大侠持续关注,小编在此谢过啦:loveliness:!

另外,走过路过的帮顶顶:lol ,各位有什么意见欢迎随时提出来,再谢过:P !

楼主:
十月

求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电路怎么回事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385636-1-1.html

主题:单片机接的光耦出现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85346-1-1.html

請問有那位用過松下 mn1500系列的單片機
https://bbs.21ic.com/icview-387192-1-1.html

求推荐带AD,液晶驱动的低功耗芯片
https://bbs.21ic.com/icview-387079-1-1.html

求助!!单片机ad转换,但是改变模拟信号时输出结果不变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997-1-1.html

FPGA和单片机电平匹配  (已结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822-1-1.html

定时器没有开关运行控制标志位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955-1-1.html

关于单片机和上位机软件的问题请教大神们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771-1-1.html

求教各位老大,推荐一款带步进电机驱动的单片机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609-1-1.html

请问在CodeWarrior 编译器里怎么看一段程序运行时间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994-1-1.html

C51串口中断标志位TIRI被主程序中的一个延迟子程序置1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654-1-1.html

单片应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630-1-1.html

3842开关电源参数选择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386-1-1.html

c8051f120 晶振解惑!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313-1-1.html

c8051f120 求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386304-1-1.html

——————————————————————————以上 10月24日更新

楼主:
十一月:

虽然未解决,但是已经有很多热心网友回复的就不再列出来了,
关于单片机DATA空间的问题(50分求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389706-1-1.html

真心求助CS5532驱动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90077-1-1.html

最近用IAR FOR 430 V5.3仿真老出错
https://bbs.21ic.com/icview-389996-1-1.html

51单片机怪问题求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390007-1-1.html

关于 瑞萨单片机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89759-1-1.html

想问问各位大侠给个双路AD转换的思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389758-1-1.html

-----------------------------------------------------------------以上11月02日更新

楼主:
十二月预留

网友A:
哇,你的问题好多啊

网友B:
这是好事啊

网友C:
嗯,这个好,有问题尽量解决。

网友D:
你这个办法好是好,不过有个漏洞,如果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没结贴,会导致问题的累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意见,我会经常查看列出的帖子,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管有没有结贴 我都会做出一些标注   :loveliness:

网友E:
想必大多数人都喜欢乐于助人,
但有些问题实在是基础,想要像老师那样从基础开始教,大多数人都没那个精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对于刚入门的朋友更需要各位高手的耐心指导,能帮到哪怕一个人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loveliness:

楼主:
11月2日更新 ,希望各路大侠不吝赐教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