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306的下冲问题

楼主(2012-10-24):
今天,做了一个lm306的滞回比较电路,但是出波后每个方波下有一个下冲,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干扰到这个方波信号了

网友B: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

 但光写一个器件名怎么可能知道缘由?至少要看着标上器件参数的有关电路图才好讨论吧?

网友C:
找不到lm306的模型了 ,用lm39代替了 ,形式差不多 给位请评一下吧 有什么好的办法,或是一般消除上下冲的办法

网友D:
电路中出现毛刺现象   可能是有干扰   或者是滤波未处理好   可以在输入和输出端均并接一电容   再试一试   实在不行   可以在后期使用软件滤波   来消除毛刺现象   自己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