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开关电源变压器选择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2012-10-24):
同事花了半个月,就做了一款开关电源,还说技术保密。说实话做开关电源有技术难度吗?

网友A:
会做很容易, 要做好很难

网友B:
开关电源本身的原理不难   选择芯片型号也不难   难点是   变压器   电感器的设计   以及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确定   以及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问题   比较难   呵呵    公司设计项目吧   一般都需要保密的   呵呵

网友C:
3楼讲得对,是呀。

网友D:
开关电源,我也觉得没多大难度的啊,还有什么秘诀么?各位

网友E:
理论跟实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F:
会做只是懂得原理,可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网友G:
估计是调试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吧

网友H:
3楼真的很厉害啊,什么都难不倒

网友I(2013-01-27):
做好就比较难,有谁有想做的没
531486448qq

网友B:
开关电源   需要考虑的问题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纹波   工作频率    低限工作效率   高限工作效率

网友B:
接着需要考虑使用何种拓扑结构   主要根据负载功率决定   拓扑结构选好后   接着需要涉及各节点的参数   元器件选型

网友B:
各种元器件选好后   开始变压器设计    需要考虑的问题    变压器结构   磁芯选型   磁芯面积  铜线直径   铜线匝数  铜线面积  铁损  铜损    去磁回路(磁饱和  偏磁问题)  变压器温升问题   散热问题   等等

网友B:
最后调试   需要考虑电磁兼容   成本   等等  呵呵   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一款好的开关电源不简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