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约束?

楼主(2012-10-24):
现在在使用xlilinx综合,synplify和ISE都可以做约束,有什么区别?
最终以那个为准?
还有综合的约束和布局布线的约束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那么多标准吧,有一个就成

网友B:
综合的约束都是RTL门级电路展开优化要求。对时间参数要求,系统也只是估计而已,跟实际很大的偏差。
布局布线,约束是最终结果。为了后端的静态时序验证,以及功耗计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在不需要修改代码条件下,进行实际布局内容参数满足要求。
当布局布线会依赖于器件要求。

网友C: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作用。
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阶段。什么阶段用就有什么作用。

网友D: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作用。
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阶段。什么阶段用就有什么作用。
引用 网友C:

是的

网友E:
synplify 综合约束
ISE 综合约束和布局布线约束都有(综合约束需在综合属性中添加相应的约束文件,布局布线约束.ucf)

功能作用方面就如前面所说。

网友D:
synplify 综合约束
ISE 综合约束和布局布线约束都有(综合约束需在综合属性中添加相应的约束文件,布局布线约束.ucf)

功能作用方面就如前面所说。 ...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我说的么??

网友F:
笑什么都?

网友D:
都笑问题被回答出来呗

网友G:
挺好;P我也笑一下

网友H(2013-01-19):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我说的么??

FPGA约束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只用布局布线约束,用XST综合时,只是在ucf文件中写约束。如果用synpliy综合时,做了约束,那么这样在布局布线时,还需要做约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FPGA约束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只用布局布线约束,用XST综合时,只是在ucf文件中写约束。如果用synpliy综合时 ...

需要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需要啊

谢谢版主

网友I:
呵呵  我也来笑一个

网友J:
一般用ISE自带的XST,与工艺库结合时用synplify

网友K:
看回复学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