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牛们。设计一个放大电路应该由哪入手呢?

楼主(2012-10-24):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是由后向前。但某些特殊情况,要先设计前级,然后再从后向前,其它部分服从最困难的那一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推荐一下

网友B:
同1L,你把最困难的那部分搞掉,然后别的就要围绕最困难的来了,不然你就顾头不顾尾了。如果条件比较简单那就随便搞吧,因为不管你怎么搞都能跑。也就完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介绍相关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 求相关设计书籍

网友C:
全盘考虑,确定级数,和各级增益。逐级设计。

网友D:
一般先都是直接抄袭入手!等抄袭的多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个一知半解,这个就是中国古言中的熟读唐诗300首;P

网友E:
同意9楼,这些设计类的东西大多数在部分电路都是利用原有的设计方案进行扩展,方式肯定是先找核心放大电路了,然后在考虑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

网友F:
基本同意10楼。
如果是一个陌生设计,最好先找一个成熟电路研究
如果比较熟悉,前末级最为关乎设计任务要求,则应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