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两个串口的MCU

楼主(2012-10-24):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带有两个usart口的MCU啊,要求Flash 16kB ,SRAM 1KB就行。IO口小于40的。

网友A:
stm8 里有很多款. stm32 里有好多个 UART.

楼主:
2# airwill  谢谢,看了一下,STM8系中有带2个USART口的,但是不是DIP 封装的,想找个便宜的。

网友B:
DIP封装的不会便宜,一来用的人少,二来封装材料用得多。

网友C:
建议LZ放弃DIP封装,价格高、可选型范围窄、占板面积大。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STC就有。

网友:
PIC18F45K22-I/PT,TQFP44PIN,含税9元左右

网友E:
现在M0的MCU很多都带两串口

网友F:
STC的话,用STC12C5A16S2 LQFP44

网友G:
用sop的比较多

网友H:
C8051F系列,TPQF封装,都有两个串口,51内核,51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