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调CC1101的天线部份

楼主(2012-10-24):
之前用模块测试时发现距离有30多米(不是极限距离,因为自己一个人,不方便测试),现在在自己板上发现只有十米左右的距离,电路图是抄官方的,PCB有所调整,二层板,下面怎么改善通讯距离啊?手上没有什么设备,也不知道怎么做,有经验的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的频率。。。天线?

楼主:
我用的是从买回的1101模块上拆下来的天线

网友B:
只要天线频点不错,十米的距离肯定不是天线的问题了,用频谱仪测试发射功率,信号发生器(一个发一个收中间价衰减器并配屏蔽盒也行)测试接收灵敏度,设备求助TI或他们的代理吧。

网友C(2015-06-05):
有两个办法:
1.加大CC1110

网友D(2015-07-15):
试试我的天线分析仪
呵呵: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