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机壳地通过4.7nF安规电容和1M欧电阻连接

楼主(2012-10-24):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数字地和机壳地通过4.7nF安规电容和1M欧电阻连接,这里的电容、电阻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这种接地方式一般用在哪些场合呢?在21ic上逛得比较少,分数不多,先谢过给位了哈。

网友A:
1M电阻用于泄放积聚在机壳与数字地间的静电荷,典型值是1M。太小会造成电阻功耗、尺寸都比较大,不利于安装使用。

网友B:
电阻用于缓慢释放静电
电容用于滤除干扰

其实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保持数字地和机壳地的电平一致,以及给高压提供一个释放路径

楼主:
大致了解了!
感谢LS两位朋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