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光耦如何选择

楼主(2012-10-24):
我现在想设计一个USB转RS232串口的电路,我选择了一个CP2102的芯片,现在片子的串口输出端通过隔离的方式与单片机的串口连接。我串口传输速度9600不是很快,以前用过TLP521光耦,想使用这个片子,但不知道此芯片的速度是否能够满足要求,望高手指点,如果速度不够请帮忙推荐较合适的光耦,谢谢。

网友A:
6N137

网友B:
Avage:HCPL0601   115200bps试过可以

网友C:
把你的传输速度转换成频率,再看光耦的数据手册

网友D:
9600的波特率,这个光耦还是可以的。用吧。
在调试的时候,注意一下光耦的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