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距

楼主(2012-10-24):
单片机测距,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楼主:
嗯,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求达人指教

网友B: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B: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C: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笨!

网友D:
这个很简啊,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E:
倒车雷达吗?

网友F: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G:
可以用超声波

楼主:
嗯,方法多多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测距可以采用雷达测距,根据接收回声时间来判断距离远近,这可以采用相应的传感器,让单片机记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