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得到的一直是乱码

楼主(2012-10-24):
串口调试助手得到的一直是乱码。程序是一个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没发现什么问题呀。非常感谢呀

网友A:
看看串口调试选的格式对不对,还有波特率

网友B:
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网友C:
程序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D:
用示波器来抓波形,很容易找出问题的:
1.波特率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大
2.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容易查出来

网友E(2012-11-26):
多个几个板子测试下,或者换个转换器试一试。

网友F:
格式没错,波特率对上了就不会错;

网友G(2013-06-09):
乱码可以检查下波特率、停止位等;如都没问题,测下电压

网友H:
清除标志位  试一试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I(2015-01-28):
一般是通信参数配置问题,也不排除上位机软件和PC串口和串口线问题,可以更换软件试试,类似格西烽火串口助手、SSCOM等不错。

网友J:
是不是串口转换芯片的问题,硬件问题呢?